小修HP4411S无CPU复位,故障有点小典型

楼主(2014-08-30):
机器型号:HP4411S
板号:6050A2252701-MB-A03
芯片组:pM45+IBM+ATI独显    二代内存
故障现象为:电流上到0.35A然后掉回待机0.014A,来回跳,
目测板子没发现什么异常, 测所有供电已经都出来了,无线网卡槽22脚南桥复位也出来了---正常的3.3V.CPU假负载测了下CPU复位,只有0.3V, 明显不正常, 对地打了下值,只有0.019(福禄克15B) 感觉阻值有些偏低,找了块一样的板,对比测了下,另一块板阻值也是这么低,暂时排除了短路的可能. 假负载继续测:pG1.05V的电压. 基准电压—0.7V, 内核电压—1.5V, 时钟1: 0.14V~0.07V跳变 时钟2:  0.08V~0V之间跳变, 跳变是因为反复自动开机然后又掉电所致,关键是电压,感觉有些不对,因为平时时钟电路修的少,不确定正常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这个时候是按有PG无复位的思路来走了. 按有PG无复位的思路来推的话,不外乎以下几种可能: 北桥工作条件,北桥 当然还有南桥(南桥北桥之间的DMI总线出问题也会影响到北桥不发CPU复位) 这一下涉及到了俩个大家伙, 那么到底是干北桥呢还是干南桥呢? 一时半会也拿不定主意
对照着料板,看看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下意识的朝着时钟芯片周围看了一圈,还真发现了个小电感有些异常,就这个家伙

万用表一测, 68欧姆了。在时钟芯片旁边,看样子应该是给时钟芯片供电的, 直接从料板上取了个小电感换上去, CPU复位出来了—1.04V, 迫不及待的上上CPU,接上屏,电流一路狂奔,亮机了……….
兴奋之余,感叹自己的运气挺不错的
电路图上找到这个电感,是给时钟芯片供电的
想到当时疑惑的时钟电压,再上假负载,测得一个为0.38V,一个为0.4V,很稳定.
把正常的数值也记录了下来,作为以后的参照:
复位 1.04V     对地值0.017
PG 1.05V      对地值 0.236
基准电压 0.7V  对地值0.161
内核电压 1.5V  对地值 0.095
时钟1  0.4V   对地值0.450
时钟2  0.38V  对地值0.450
以上测量数据为福禄克15B,其它表测量到的对地值会有偏高.
总结: PM45北桥, 复位对地值只有10几是正常的
     第二个就是对时钟的印象更加深刻了,之前一般都是测电压,测复位,很少去测时钟的,因为时钟电路坏的确实也比较少.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写下来一是为了加深下印象,二是给论坛做点贡献,希望能帮到一些人新手吸收下,老鸟绕道吧~~~~

网友:
P怎么变成头像了?改不过来,管理员帮忙改下

改成小P了

网友:
成功也需要幸运

网友:
之前碰到一台式机主板也是时种电压跳变,确定是时钟电路的毛病

网友:
这个给 时钟IC 供电的 有问题  怎么不有 平台复位呢!说说

网友:
是时钟不正常导致没有复位吗?讲讲

网友:
楼主所有的电压都测了,唯独没测时钟芯片的供电!如果测了是否少走弯路了?我又马后客了。

网友:
修得不错~虽然走了点弯路,但是增长经验啊,加深印象

网友:
细节决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