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2个SATA硬盘的问题,不能启动

楼主(2014-08-30):
其中一个硬盘有很多坏道,用MHDD测试的,想挂到机子上进系统用WDR5.3修复,
结果挂上去 就不能正常启动了,选的是好的硬盘启动,出现以下画面

而且超级慢,
拿掉那个有坏道的硬盘就能进系统,
为什么我选择的是好的硬盘启动,也会出现这个画面那?  郁闷
另外再请教一下大家,一般不都是挂到机子上  进系统,启动WDR修复的吗?还是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都需要读取的啊,肯定会影响到,一般是用U盘DOS搞,或进PE系统

网友B:
用WDR5.3修复,待修盘等系统启动完成后再接上,设定好端口,就可以操作了,图中显示为待修盘非正常关机,所以,WIN会自动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需要读取的啊,肯定会影响到,一般是用U盘DOS搞,或进PE系统

WDR5.3 不能在DOS 下打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WDR5.3修复,待修盘等系统启动完成后再接上,设定好端口,就可以操作了,图中显示为待修盘非正常关机,所 ...

开机的情况下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在进行修复前可以按空格键跳过检测,一般就不会卡在那里了。

网友C:
因为硬盘有坏道,要进行检测,可以这样做先用好的硬盘进系统然后用热插拔法接上有坏道的硬盘。

网友D:
楼主,你也太白了,不是这样进系统用WD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硬盘有坏道,要进行检测,可以这样做先用好的硬盘进系统然后用热插拔法接上有坏道的硬盘。

谢谢,用的是论坛上下载的完美破解版,操作的时候有时会出现一下子花屏,是因为软件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也太白了,不是这样进系统用WDR的

用热插法,不用热插发 如果用SATA转IDE口  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WDR5.3修复,待修盘等系统启动完成后再接上,设定好端口,就可以操作了,图中显示为待修盘非正常关机,所 ...

说的很对,肯定要先进入WDR,再接硬盘,最好是用那种IDE转SATA的转接卡。

网友E:
你这个还是坏道盘,如果,是不认盘,固件坏的盘,接上硬盘以后,电脑都完全不能启动,所以,用WDR的时候,要先进入WDR以后,再接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很对,肯定要先进入WDR,再接硬盘,最好是用那种IDE转SATA的转接卡。

WDR在哪里下载或者哪里买。我听同事说 听就是用这个软件修盘 成功率蛮高的,   现在我有个希捷250G.12的盘要数据恢复, 盘转动 但不认盘。时而听到那么几次磁头响几下, 现在不知道时电路板问题还是盘体问题 。请指点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还是坏道盘,如果,是不认盘,固件坏的盘,接上硬盘以后,电脑都完全不能启动,所以,用WDR的时候, ...

谢谢,罗老师

网友:
挂个坏的在上面, 肯定部能进系统哈

网友:
现在热插拔已经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