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35触发掉电

楼主(2014-08-30):
                                        HP-CQ35触发掉电-版号:LA-4731P
   待机:0:03       触发到0.18A   掉电  0.04       于是拆机,直接测EC     RSMRST    待机3.3V   触发之后只有1.5V     肯定不对,于是 直接测 35V芯片,待机 35V 正常   ,触发 测3V=0.9V      5V=0.6V      不对啊,一摸芯片发烫,果断的换个IC上去,直接大电流1.8A     奇怪了啊,,,,,,目测观察,,,芯片有一个脚没有焊好,从新加焊了一下。然后再拿起万用表测一下 阻值,上管短路了,还有两个电容也短路了,后继有短路果断的  烧鸡,嘻嘻,我的拿手好戏!   摸到一个电容发烫,焊下来   一测  短路的,扔掉。   再测一下阻值正常了,可以上电了,待机0.03-0.02一直来回的跳...指示灯一直闪,奇怪了啊,于是一路追查到了Q34A这个复合管测R636电阻1脚有19V  2脚0V  问题就在这里,SUSP   2脚待机的时候应该有3.3V    但是测到的是0V    拆掉管子测,待机有3.3V     直接换这个 管子吧!完工,完美量机!附带图纸一张,谢谢!嘻嘻!

图纸一张

网友:
这个一开始的故障应该是后级有短路吧,应该不需要换芯片只要你量到后级转换输出端应该是短路的,肯定掉电保护啦,

网友:
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