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掉件请教高手

楼主(2014-08-30):
本人非维修人员,4S换过WIFI后又出现充电无限重启故障,在电池插座边上找到与2脚相连的电阻(R61),只用表笔轻轻碰了几下就掉下来了,边上还有个位置缺件,因是非维修人员,焊功可想而知,好不容易把掉电阻的地方用锡联上,却把与1脚相连的电容搞掉了,没办法装回去,现请问高手,少两个电容(C300,C294)对手机正常运行有什么影响?

网友:
要看在什么部位,有的部位拆掉不影响使用,有的救不可以。

网友:
怪不得搞掉件了,原来烙铁头还有尖细的,我用原配的B型头焊那么小的焊盘没搞废真是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