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4-08-30):
B460电流1.1到1.2 再到1.3跳变多次后停1.2左右不动不亮机。测网卡有复位3.3,测内存有波形,哪位大侠有高见,指教一下哦,谢谢哦!!

网友:
更换了。内存和CPU. 刷了BIOS, 都没有结果,

网友:
这个机子一般好修的就是程序,BISO ,CPU供电待机出坏得多,这样的还是碰到很少,这个估计你还是得按时序来修,看图纸查工作条件修。

网友A:
测显卡到CPU间16对电容阻值没有异常,测屏线借口没有异常,不知要从哪里下手,寻求思路哦!!就大师指点哦
内存有两次不一样的波形哦,

网友:
刷了几个BIOS呢  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 要不是南桥

网友A:
有一組CPU供电L26没有电压,就是在开机瞬间有电压,后面就没有了。+VGFXCORE_PWR就是这个信号哦,其余电压没有异常,

网友:
B460有很多通病,但我们有时不能仅仅依靠这些。细心观察、大胆尝试,总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B:
基本上可以一针见血的告诉你,HM55一换就好了,你看看62882的2脚PG是否只有2点多V,如果是的话,百分百桥挂了

网友:
感谢大师的回复,我刚才测了62882的第2脚,是1.1V哦,不知正确是多少哦?大师可以回个话吗

网友:
62882的1脚PG是2.92V,是不是就一定是HM55坏了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显卡到CPU间16对电容阻值没有异常,测屏线借口没有异常,不知要从哪里下手,寻求思路哦!!就大师指点哦
...

测有没有EDID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可以一针见血的告诉你,HM55一换就好了,你看看62882的2脚PG是否只有2点多V,如果是的话,百分百桥挂了

高手就是高手,经验充足

网友:
显卡呢,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A:
我测了U19的NV_RST#信号是有高电平哦!U17 U18的6脚都是低电平 4脚都有高电平哦
LCD_EDID_CLK没有波形哦,救助!!

网友:
看看显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了U19的NV_RST#信号是有高电平哦!U17 U18的6脚都是低电平 4脚都有高电平哦
LCD_EDID_CLK没有波形哦, ...

LCD_EDID_CLK是由一个集显/独显转换芯片出来的,集显的EDID是由北桥发出来的,你试着测测看转换芯片上有没有EDID的波形,还有,B460好像没有集显,只有独显,集显供电的电感和上下管都没装

网友:
上家已经不错了没动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組CPU供电L26没有电压,就是在开机瞬间有电压,后面就没有了。+VGFXCORE_PWR就是这个信号哦,其余电压 ...

这个好像是显卡的供电看吧。 看看图纸查查看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经验充足

网友:
VGFXCORE_PWR 供给CPU1G的电哦,显卡是U22哦!

网友:
今天又逛到你的这贴了,楼主修好了没有,问题已经告诉你了要换桥,还没换吗,PG正常应该有3V多

网友:
桥的问题比重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