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

楼主(2014-08-30):
电源板高压部分有两种设计,一种是带PWM芯片,一种不带。我以前一直以为不带PWM芯片的只是把PWM芯片里面的电路做到外面了。但今天看了一些资料,对这个观点产生了动摇。原来这个还是分线性和开关电源之分的。PWM芯片的内部框图,原件众多,如果把它们等效成外部电路,那要很多东西的。但是看不带PWM芯片的电路,设计上很简单,不像把PWM内部等效出来的样子。所以请问,不带PWM芯片的电路,就基本上不是开关电源,而是线性电源吗?这种电源设计多见于打印机电源板里。而带PWM芯片的,一定是开关电源吗?
参考资料: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差别及应用
http://wenku.baidu.com/view/2dfd2ac45fbfc77da269b112.html

网友:
何为开关电源呢?顾名思义就是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而线性电源呢则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
呵呵,谢谢来学习下知识

网友:
带PWM芯片电路(它激式)只是控制更精确工作更可靠,不带PWM芯片电路(自激式)也可以叫开关电源,比如

上述(自激式)电路出于成本控制、体积要求、工作对象方面考虑比较简单而已。

网友:
带PWM芯片电路开关电源属于它激式,不带PWM芯片电路也可以叫开关电源属于它激式,比如

网友:
开关电源效率高、重量轻,但故障率比线性电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