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和b470e集显铁管

楼主(2014-08-30):
先上图,不废话 在论坛看了,好多B470铁管烧了,说用主板上的MOS管改,这些方法都试过了,都用不了几天客户就会回来了,改的话有很麻烦,

相信大家也看明白了。此电压是可以直接拉个没问题,我这台是第三台了,还没发现前面两台返修,这破机器。CPU也百分百跟着烧掉。不知道你反正我这三台CPU是烧了,希望大哥大姐用分砸我吧,  发贴太累,就写这么多,大家看的明白就好。

网友:
这B470机子CPU烧的多,这样接不知反修高不高

网友A:
直接用CPU供电拉过去?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改的,都是用普通的八角MOS管改的,也不见有回来的,估计是看你是怎么改,用细细的线估计不行,我一般都是用台式机的电容脚来做导线,经过的电流再大也不会烧,所以没见有返修的!

网友C:
你拉的是
几伏的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CPU供电拉过去?

CPU供电拉的话,驱动是打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改的,都是用普通的八角MOS管改的,也不见有回来的,估计是看你是怎么改,用细细的线估计不行, ...

我改的话都返修了,没用多久,可能技术不到家吧,  不过改的话也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拉的是
几伏的电啊

网友D:
这样飞线不知道能不能顶过保修期

网友:
能否详细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飞线不知道能不能顶过保修期

绝对OK,我的那两台都一个多月了,,

网友F:
没看明白 这样拉线是什么意思 小白不懂 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明白 这样拉线是什么意思 小白不懂 求教

发的是比较简单。你把上下管全部去到,芯片也摘掉,直接拉个电压就好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高手,上次有台机子是普通管子改的老实死机,最后就没有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绝对OK,我的那两台都一个多月了,,

还是用它原装的保险点,毕竟搞维修还是从长远来看的

网友:
这种方法我用到别的机器,效果还好,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改的,都是用普通的八角MOS管改的,也不见有回来的,估计是看你是怎么改,用细细的线估计不行, ...

灯管  粗线!

网友:
路过 学习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刚才加分 点的太快了,理由点错了 不好意思呀

网友G:
这方法还没试过,以前遇到都是用普通的8脚改。。。

网友H:
这是不是太草率了,为什么飞线怎么飞得多少提示下啊

网友:
拉了桥的1.05V电压过去,这样也可以,下次试试,赞一个

网友I:
绝对肯定楼主的贡献精神,但还是得看看,不是改得思维不好,主要是怕一组管子吃不消,电流过大,热死。你就不担心人家玩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绝对肯定楼主的贡献精神,但还是得看看,不是改得思维不好,主要是怕一组管子吃不消,电流过大,热死。你就 ...

前面两台有问题的话,应该都会拿回来过了把,不过我可不知道他们玩不玩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不是太草率了,为什么飞线怎么飞得多少提示下啊

老兄你应该看懂了把,很简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方法还没试过,以前遇到都是用普通的8脚改。。。

你的没返修

网友:
没看明白  我改的几台都没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芯片也有问题你没换吧

网友:
q我去。这也行啊。楼主太给力了。又让我学到一招~~

网友:
还原装的   我买的全新的

网友:
我也试过 可以的

网友F:
去掉芯片可以嘛1 我老师说了去掉芯片连电都不能加 会烧东西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台式机的电容脚来做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掉芯片可以嘛1 我老师说了去掉芯片连电都不能加 会烧东西的

去掉芯片,你也要确定上管也要拆掉,就不会烧呀,

网友:
长见识 了  ,就不知道这个方法会不会有隐患,会不会出什么问题。老鸟们说说你们的看法吧,厂家为什么不这么设计呢,感觉还是有些功能会受影响吧

网友:
我试过这个方法,貌似会死机。。

网友:
买一个还是放心一点

网友:
这样稳定不啊

网友(2014-09-30):
楼主是如何做到的呢????急救 我也修一个这样的机器。。

网友:
大哥,我理解能力差,你这铁管是啥东东,飞线是去什么地方干嘛用的的,发帖能照顾下新手不??

网友:
我现在修的多的是待机那边直接烧穿,

网友:
这种问题太多了,呵呵

网友:
换铁壳的 要换全新一套, 绝对能用住

网友:
楼主很强大,你这是去掉了cpu的上管和下官和驱动芯片,然后直接拉个1.05v过去的么?????求解

网友:
这里原来是0.4v左右。。。不知道你飞的几v?前几天修过一台ncp6131坏把ncp5911的7脚8脚焊盘烧没了。。。后来换ic补焊盘换管子啥的好了。。。中间有一次测试还把我测机的cpu给烧了。。。

网友:
直接上滤波电容了。你少了项供电

网友:
楼主拉的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这样也行 没试过 会不会在烧CPU啊 B470 集显上管烧 CPU 挂的机器非常高 我都是改的 还没有返修

网友:
正要找,刚好用上

网友:
全部去掉怎么只飞了一根线啊。。。你是有三组么

网友:
路过 学习,经常看到

网友:
看老师傅修T40和T31经常这样搞。 这样改会把那边的功耗增大,时间长了,上管应该.......换个大功率的。呵呵

网友:
铁壳子都爱坏

网友:
不错,下回试试~!

网友:
楼主讲的具体点呀,不清不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