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5A03TX WSN DF MAIN BOARD

楼主(2014-08-31):
惠普DV4-5A03TX WSN DF MAIN BOARD高清图片,希望发这个图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导到哪位大神,顺便发这个板的原理图纸上来,那是最好不过的啦

网友:
期待有大神发图。。。楼主图片确实部分高清。

网友A:
呵呵 高清是高清 好像是转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高清是高清 好像是转载的

你是怎么看出来是转载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看出来是转载的呀?

这几张图片看 看着特别熟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张图片看 看着特别熟悉

在几个论坛看到过,可能是专门求图纸的,这个图纸还真是没有,看了要是想要图纸只能X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几个论坛看到过,可能是专门求图纸的,这个图纸还真是没有,看了要是想要图纸只能X宝了。

x宝 也不一定有啊

网友:
一直期待中的图纸点位。。。。。

网友C:
楼主能把你的主板BIOS给我传一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把你的主板BIOS给我传一份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1902-1-1.html
这里有

网友:
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

木风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同求同求啊,这个机器我的总是动不动自己不触发了

网友:
我刚碰上这机器,板子跟楼主的图一样,板号一样,显卡也是AMD 216开头后面记不住了,HM77,CPU是2代I3的,全板电感都有电,至于正常不正常就不知道了因为没图纸(除了CPU供电电感那块,前面三个大电感,有两相在一起,一项是独立的,这三个电感上电后都有杂波,换相连接的大电容无效,不知道是我示波器用得不好还是怎么的,但测其他电感电压跳动很平稳)。刚插电源待机0.025左右,这个时候测主板上其中两个电感有3.3和5V(直到后面待机掉到0.007左右,这两个电压就没有了,难道是待机3.3和5V提前出来了?没图纸,不知道),过七八秒后降到0.007,这肯定不正常,还有一个电感也有3.2几V(可能是线性电压,经测量插适配器一直有)。机器可以触发,电流上到1.3几A后上下跳动一点,但屏不显示(屏确定是好的)码肯定是跑了。测CPU旁边有个小电感有0.9V,应该是集显供电吧,但听说集显供电在正常后会降,但一直没跳变。现在没思路了,看其他帖子说有两个BIOS,但我只看到EC旁边有两个八脚芯片,一个上面有打点做标记的应该是EC的BIOS(读取下来是1M),刷了下载来的EC BIOS直接就不上电了,无奈只有刷回来,桥的BIOS芯片我找不到。

网友(2014-12-02):
找图纸,哪个有啊!

网友(2017-07-06):
请问 刷亮以后  硬盘 报错  hard disk (3f0) 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现在遇到这台电脑硬盘找不到,不知刷BIOS有用没

网友(2018-09-28):
看不到高清图呀???????为什么没有图,充电部分的图,原件看不到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