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philips液晶电视型号:46PFL3320/T3雷击,烧一次电源MOS管和保险!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4-08-30):
philips液晶电视型号:46PFL3320/T3雷击坏的!一次电源MOS和保险坏了!原来是24nm60换了一个7n60,插电测输出有5V,以为好了,接上驱动板,再插电2秒后一道闪光,保险和开关管又都报销了,后来以为7n60电流小又换了一个大点的mos管,怕惹祸保险接的是灯泡,插上电源2秒后灯泡亮了,吓得我马上拔电!好在烧少东西,测过驱动板12V和24V对地阻值,感觉正常也不短路呀!
我平时不怎么修电视!哪位大哥指点一下,能是哪部分的问题呀?谢谢先!

一个。 + 5 赞一个! 我也来帮你了 顶起

网友A:
哥们开关管是24NM60你却用7N这不是开玩笑嘛
把开关管要不换成一样的 要不换成30NXXXX型号的 在试机

网友B:
开关管要换个大电流的试下。。 整流桥有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要换个大电流的试下。。 整流桥有短路吗?

整流桥不短路,不插驱动板都有输出!接驱动板就烧保险和开关管!

网友C:
电源IC  还有开关管型号要找同等功率的,还有那个是流检测电阻大个儿的那个.如果 炸机严重的话,会坏很多个件,细心查.一般都能修复

网友D:
开关管挂了,检流电阻必挂。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开关管是24NM60你却用7N这不是开玩笑嘛
把开关管要不换成一样的 要不换成30NXXXX型号的 在试机

30n7n这指的什么

网友A:
30NXXXX是指的开关管型号
比如:30NM60(是一个N沟道的MOS)
只要比你机器上的开关管大或等于即可

网友:
两个电流时不一样的。

网友E:
24NM60 是650V 16A
7N60 是 600V 7.4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4NM60 是650V 16A
7N60 是 600V 7.4A

这是怎么算的貌似没有规律可求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30NXXXX是指的开关管型号
比如:30NM60(是一个N沟道的MOS)
只要比你机器上的开关管大或等于即可

我平时换显示器的这个管从来不看型号都是在显示器料板上拆..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是怎么算的貌似没有规律可求呢

这个可不是算出来的,是芯片的规格,7N60就是7A600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不是算出来的,是芯片的规格,7N60就是7A600V。

24NM60 是650V 16A ,这个不应该是24A600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24NM60 是650V 16A ,这个不应该是24A600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平时换显示器的这个管从来不看型号都是在显示器料板上拆..会不会有隐患

老实说一般不会有问题,但是我每次碰到电源烧管子的我都找电源板的换,但是我会先查看它的PDF,免得有时候耐压值不够就要炸了,万一哪个挨千刀的厂家突然来个不是用N沟MOS换上去不是麻烦吗?强烈建议换上之前先查看PDF,电源板上的管理芯片和管子这些百度文库一般都可以看到PDF的,花个几分钟看下就放心

网友:
原来如此这数字就是个型号记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源IC  还有开关管型号要找同等功率的,还有那个是流检测电阻大个儿的那个.如果 炸机严重的话,会坏很多个件 ...

开关管只是DS极短路,没炸,你说电源IC坏也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挂了,检流电阻必挂。这是常识。

是0点几欧的那个大电阻吧?用二极管档测会叫的!你是说它变值了吗?

网友C:
那个是0.33左右的电阻,可以换一下,看看外观有没有变色

网友G:
哥们,是不是换的MOS管电流不够也会出现这现象呀?d.s极短路,g.d极变成600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0.33左右的电阻,可以换一下,看看外观有没有变色

它变大了也会烧MOS管呀?表没法测只能换了!我试试!

网友:
根据这种现象,G极这一路这常不?S极这路到芯片之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炸机的话,电源IC,开关管,还有IC周边的一些小元件都要换的.如果严重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关管只是DS极短路,没炸,你说电源IC坏也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吗?

DS极短路,查其前面的输入电路是否有损坏的原件还有就是开关管连接的检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是不是换的MOS管电流不够也会出现这现象呀?d.s极短路,g.d极变成600多了!

是的,代换一定要用电流和耐压值大的代换否则就是浪费。

网友H:
看电源板图片还满复杂的!电源是带PFC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看电源板图片还满复杂的!电源是带PFC的吧?

什么是PFC呀?这电源板一次电源好像是两组供电!

网友I:
PFC升压电路场管不合适查查参数换电流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PFC升压电路场管不合适查查参数换电流大的

下班前我又试了一下强触,把待机5V用镊子接到ps on上我接的灯泡又亮了,说明驱动板没坏,还是电源板的事儿,看样子还真得买个24n60试试了!
说实话接灯泡这招还真挺好的,我都试了好几回了还没烧MOS管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什么是PFC呀?这电源板一次电源好像是两组供电!

你说的一次电源好像是两组供电,请问这两组供电输出分别是多少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一次电源好像是两组供电,请问这两组供电输出分别是多少伏的?

您说的是接驱动板的插子上标的电压吗?有12V和24V,插上电待机时只有5V,感觉像机箱电源一样需要触发pson才会有12V和24V的!

网友:
最好是同等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