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工SAS求教

楼主(2014-08-30):
我一个ST12代的盘固件门,在修复过程中把清G表点成了清P表,现在硬盘还有救没,指令线启动不了自校准,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谢谢了。

网友:
.12你还想自校呀,谁会开SF,这技术可以卖个几百W

网友A:
对着硬盘大喊一声  开启自校模式 硬盘就自校了

网友B:
你确定把P表清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把P表清了么?

确定,我查看了P表示空的了,扫描全盘很多坏道

网友:
没工具基本没救了。

网友:
有备份固件的话,还可以刷回。。
没有备份,还是歇了吧。。。

网友:
硬盘维修啊  数据恢复吧!!这个技术好  必须得研究研究了 修本本 修板子  都靠不住了!

网友D:
固件门盘修复率很低,估计不好搞定了,可以先清零看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我查看了P表示空的了,扫描全盘很多坏道

一般的软件,对于12的盘,根本就清不了P表,LZ可能是搞错了。

网友:
算了, 放弃啦, 这估计部好搞定

网友:
我有个11代的,也是没工具搞

网友:
罗工的回答简直是太经典了,支持支持。

网友E(2014-10-26):
引用 网友D:
固件门盘修复率很低,估计不好搞定了,可以先清零看看情况。

罗老师,收到一块硬盘 用户换下来的,发现不认盘,装进硬盘盒(硬盘盒确定是好的带的动)会“咔咔”响,反正客户已经换下来了我就没事干拆开看了下,拆开后发现磁头一直在摇摆,就一秒移动到磁盘盘片一两秒后又移出来,然后又进去又出来。。。一直循环,这个是啥问题呢???怎么搞得跟主板的不复位一样(有什么东西不让它复位了一样,一直拉低,像是有什么指令让它要从头开始做似的,这是我的理解哈,硬盘我是小白 小白中的战斗机)望罗老师指点我一下,我不打算修好,但是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导致的这样子,希捷的320G的,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罗老师,收到一块硬盘 用户换下来的,发现不认盘,装进硬盘盒(硬盘盒确定是好的带的动)会“咔咔”响, ...

一般是磁头坏了,磁头在不断的寻道,但是,磁头坏了,读取不到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着硬盘大喊一声  开启自校模式 硬盘就自校了

我勒个插,不是硬盘自校了,是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