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v470c笔记本电容问题

楼主(2014-08-31):
各位师傅好,本人新手,接一台联想v470c笔记本,拿来是短路了测,电源管理芯片烧毁,cpu供电电容全部短路,电压20v,供电铁壳子的mos管上管烧了2个,现已全部换新包括下管,3对全部换新,电容原来的是neu en8z字样,量容值貌似330uf,我现在用的10v300的电容代换,cpu也挂了,换了一个,现在开机能显示,进不去系统,一直停在快进入桌面的界面,偶尔进入桌面,但是很慢速度,并且会黑下屏,又恢复,一直这样,我测电容两脚才0.7左右,请问是我电容换的不对还是什么问题,这字样的电容到底是什么,现在是哪里问题啊,还有就是进入桌面我看过,驱动基本都是正常的,也能上网,

网友:
你用的是独立还是集成,禁用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请问我的cpu供电现在是正常的么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他电容短路的,是拆掉CPU测的吗?  CPU供电芯片再换试试看吧。

网友:
这个机子的铁壳子容易出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