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00S 独显BIOS,ECBIOS

楼主(2014-08-31):
LENVOV G400S
南桥 SLJ8E
显卡 N14 M-GE-B-A2 4显存
CPU  i5二代
主板号:2013-03-21
        VILG1/G2 LA-9901P  rev:1.0

Lenovo G400S.zip

网友:
补充一下:这款机器的EC是带程序的,不开机的话有可能是EC内部的程序坏了,这个程序也是可以用编程序读写的。

网友A(2014-11-05):
请问一下楼主怎么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怎么读出来

EC的是通过RT809编程器读出来的,这个淘宝上有卖的,不贵。

网友(2017-07-29):
我的正好是这个故障,我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