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S 能打开wifi但搜索不了信号

楼主(2014-08-31):
实用教程,新手上路~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看明白了。。。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
我的5C 摔了一下,现在时钟不走,wifi能打开,就是搜索不到型号,这是啥问题???哪位仙人告诉我

网友:
是不是wifi附近的 固定螺钉没上啊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

网友:
无线模块挂了吧

网友:
SDVSVVZXVCCVVCCV收到分公司

网友:
这种应该是4s芯片本身的问题吧,加焊或者是重新植锡就可以了吧

网友:
4遇见过,摔得严重没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