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8-31):
电脑最近出了问题,过一段时间屏幕画面就波动的厉害,然后黑屏,然后恢复,然后又黑...往复,开始以为显示器问题,换新的,还是一样,数据线,换新的一样, 怀疑是显卡,换新的,还是一样....后来无意中把机箱的面板着地,就好了,,我还以为好了,竖起来就那样了,除了画面波动黑屏,网卡灯也不亮了,把机箱的开关面板一面着地就完全好了,,,我知道可能是接触不良之类的,我都插紧了一遍,再说了,就那点重力,能影响到什么呢,,难道真是重力的问题??忘大神进来讨论..

网友:
来个大神帮忙看下啊

网友:
只有一个解释,见鬼了

网友:
维修间的鬼故事。。。。哈哈。

网友:
没找到问题根源就会像遇到鬼了一样

网友:
开关,USB接口有接触不好,主板跟机箱的接触,在主板下用块绝缘的垫试试

网友:
看看外置什么滴有接触不良或者连电了么

网友:
应该是那里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主板有不稳定啊。。。

网友:
同意楼主,你的想法很出色

网友:
  这个问题 很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