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不开机

楼主(2014-08-31):
我接了一台Acer的机器   说不开机   我通电  安开机键没反应  把主板拆了下来   量到了南桥短路了

网友A:
求老师把维修的流程分享出来吧,学习下谢谢。

网友:
这讲的也太简单了   细节 注重细节

网友:
楼主我问下,你怎么快速确定是南桥短路的?打电容对地值?还是打的USB数据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样判断桥短路的

网友:
至少如何量 如何判断说一下

网友:
看着像HM55的桥

网友:
楼主,怎么确定南桥短路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B:
楼主怎么确定南桥短路了,?量的哪里???

网友:
维修过程分享一下呗。

网友:
简洁干练,就是不知道如何判断的!

网友:
是 HM55的桥吗

网友:
南桥烧坏了........

网友:
这个不说流程 就直接判断的也是极好的

网友:
这样的实例可以少发,一点用处也没有。能把维修的过程写一下更好

网友:
是南桥哪个地方短路呢?这么快查到的

网友:
直接换好了 ??

网友:
轻猫淡写。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确定南桥短路了,?量的哪里???

量南桥后面短路了  把南桥拆了就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老师把维修的流程分享出来吧,学习下谢谢。

可能是被雷打坏的    网卡被把坏了   然后就量到了南桥 量到了南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