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板载cpu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4-08-31):
今天接啦一台联想g475二修机 桥 bios 板载cpu 都让人干啦 真是头疼  接上电源  电流大概在0.55左右 网上看看啦说这款机器电子没3v  会出问题 于是马上就查啦3v有没有 果真没有 猜测也不是这里问题因为上家桥 和板载cpu还有bios都动过 我马上换啦个有电的电子 接上测量有3v了  上电试试吧尽管希望不大  真的如我想的一样的电流一样不显示 于是再查 0.55内存没过呀  于是拔掉内存看看电流有没有掉  结果是插不插内存一样 内存供电有正常  于是查啦一下工作条件  没有波波只能靠经验 擦测内存无反应 不是桥就是bios要不断线啦  肯定是先软后硬了  找啦个一样的bios刷啦上去  涛声依旧  因为上家动过桥跟cpu  也就不考虑啦于是就把桥拆下从新直球上去  妈的还是涛声依旧 现象一样 没有波波cpu波形不知道那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都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B:
我碰到这个机器都是交换板子很便宜240,只要动过桥,CPU交换就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看懂啥意思

二修机器 桥 bios cpu都让人修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这个机器都是交换板子很便宜240,只要动过桥,CPU交换就贵多了。

板载cpu  是动过cpu交换就贵啦吗

网友D:
查下帧周期来了没有

网友:
查查CPU的复位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载cpu  是动过cpu交换就贵啦吗

如果焊过CPU或者桥,交换最少3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帧周期来了没有

没波波没办法查贞周期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焊过CPU或者桥,交换最少320

是否有连接密我一个我看一下谢了

网友:
板载CPU容易坏吗

网友:
现在的机子难修 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