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问题,

楼主(2014-08-31):
各位师傅好,本人新手,接一台联想v470c笔记本,拿来是短路了测,电源管理芯片烧毁,cpu供电电容全部短路,电压20v,供电铁壳子的mos管上管烧了2个,现已全部换新包括下管,3对全部换新,电容原来的是neu en8z字样,量容值貌似330uf,我现在用的10v300的电容代换,cpu也挂了,换了一个,现在开机能显示,进不去系统,一直停在快进入桌面的界面,偶尔进入桌面,但是很慢速度,并且会黑下屏,又恢复,一直这样,我测电容两脚才0.7左右,请问是我电容换的不对还是什么问题,这字样的电容到底是什么,现在是哪里问题啊,还有就是进入桌面我看过,驱动基本都是正常的,也能上网,但是反应慢,有时卡顿,我的cpu供电正常么

网友:
0.7肯定不对的,正常CPU供电是1.1~1.3左右。我前几天也修了个V470C,也是CPU供电烧了,CPU也烧了。我记得CPU供电的铁壳上管型号是6725,下管是6721,至于你说的neu en8z那不是型号。至于你说的点亮之后的问题,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查查休眠信号和温控信号 是不是降频了。

网友:
重复发帖,其他管理看到  删除其一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铁壳管子是原型号代换吗,还有最好抓下波,看是不是哪一项不正常。

网友:
联想的很多少电源管理的会坏CPU。 I3 I5都烧

网友:
电容应该没什么问题,,感觉供电偏低。再更换CPU供电芯片试试把

网友:
CPU频率上去了吗?测试一下

网友:
上管下管,我换的全是原型号,电源管理芯片换了2个了都是ncp6121, cpu供电芯片是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