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电机的改造

楼主(2014-08-31):
    顾客拿来一台风扇说电机坏了,我量量电容用电容档量的,看充放电不准的,最后量下各绕组的阻值就启动绕组为无穷大,里面肯定断了,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把剩下的三个绕组一个改成启动绕组,接上电源,OK,转了,这东西我修的不多,长见识了!处处留心皆学问哦!

1070056416 -1 赞一个!

网友:
牛逼,太有才了学习了。

网友:
周旋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厉害,收不收徒弟啊

网友:
    太有才了  ,    全能少年啊

网友A:
真的行啊?不是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行啊?不是太懂。。。

很好理解的,风扇原本有四个绕组,一个坏了,还有三个,把这三个用其中两个,一个做启动绕组,一个做运行绕组就可以了!呵呵呵,就这么简单

网友:
赞大赞超赞无敌赞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太有才了学习了

网友(2014-10-05):
真是个昏修狂。哈哈。

网友B(2014-11-13):
准确来讲,风扇3个运行绕组,即1,2,3档,一个启动组。
启动绕组断了,0线得换位置,1档2档得取消,
最后结果,运行速度慢,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来讲,风扇3个运行绕组,即1,2,3档,一个启动组。
启动绕组断了,0线得换位置,1档2档得取消,
最 ...

运行速度不慢的,发热这种现象也没有的!两个绕组之间有启动角度 ,产生推动力就可以了,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无非就起到这个作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上下图片啊 ...你这样说我们菜鸟不懂额.........

网友:
听不懂呀,发个基础看行不。

网友C:
楼主看到不明白啊,发一个图片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到不明白啊,发一个图片多好啊

忘拍啦下次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