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插电暗屏

楼主(2014-08-31):
单独用电池或适配器都正常,用电池时,接适配器暗屏,好像是通病,有人修过的吗

补充内容 (2014-9-1 09:38):
补充一下,修好了 。我直接把PQ303取掉了

补充内容 (2014-9-1 15:45):
再后来就返修了,结果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以前好像修过这样的问题,好像是充电电路出问题了,很久没修了,有点不记得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BIOS 的问题吧

网友:
查一下电池放电那块吧

网友:
同时装电池和插适配器才暗屏,那也是查LED供电工作条件。 但是就要查隔离切换电路了 ,也是可以解决的比前面的问题会稍微难搞点。实在不行,就直接改通用维修方法  直接拉公共端的电压做 供电 。NO用 3.3V屏供电 。这样不可能不好 。最多换、LED高压板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碰到过啊

网友:
好像我遇到过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多点,换个屏就行了,我都遇到过6台了,都是屏

网友:
换掉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前几天修过一台,与你所描述的故障差不多,你最好查一下电池放电的管子,查一下这只管子的工作条件,你会得到惊喜的。按图纸查信号吧!!!!

网友:
屏坏啦,我遇到过。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屏坏了

网友:
今天 修到 Y470 插适配器 一会就黑屏了 也是屏的问 不是屏电路的问题 那块不怎么熟悉 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