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开始时有待机不加电换上D95280机器开机但一会就白屏

楼主(2014-08-31):
E420 开始时有待机不加电换上D95280机器开机但一会就白屏,现在进桌面就黑屏 ,机器之前都没有修过,会不会还和D95280有关呢,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查屏接口电路。

网友A:
黑屏时待机正常吗? 这个待机芯片不良率很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屏时待机正常吗? 这个待机芯片不良率很高的

黑屏能进系统,现在在BIOS把独显屏蔽了  就进系统了,看来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你看看CPU 供电吧

网友:
不是屏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屏能进系统,现在在BIOS把独显屏蔽了  就进系统了,看来是显卡有问题了

最怕搞黑胶的显卡了,,上次搞E40显卡掉点了

网友:
最怕搞黑胶的显卡了,,上次搞E40显卡掉点了

网友:
黑胶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