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装电池,会不会产生充电电压?

楼主(2014-08-31):
如题,有时候能测到,有时候测不到,谁能从原理上简单解释一下?

网友:
有些不插电池 充电电感也会有电的   这个不一定的

网友:
肯定不会的

网友:
不上电池,EC就不会发出充电信号以及充电芯片的开启电压,你说怎么会有电压

网友:
看电路设计,有的有电池检测电路,有的没有,有的话没有充电电压,没有的话,这个电压会出来

网友:
不会产生的

网友:
不会的,充电芯片检测不到电池后不开启充电电路

网友:
没有电池当然不会有充电电压

网友:
一般不插电池充电电感那边是不会有电的,因为这个是需要EC检测到电而且电量不是充满状态,EC才会发出相应的指令开启充电电路给电池充电

网友:
不装电池应该也有充电电压的

网友:
还有要看图纸怎么设计的

网友:
正常下,,,没充电电压,,有时候会有1-5V的电压,那不是充电电压,应该是相对电压,要是有充电电压,那应该是机子有问题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不出电压的,

网友:
我这个就是有2.3V左右

网友:
有时候有电,有时候没电,而且有时候电压很高,有时候电压特别低。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
充电电压也许会有,但充电电流肯定没有。

网友:
有些会有些不会

网友:
具体要看主板设计

网友:
看机器的,有的机器不装就不上电了

网友:
电池接口好像有电压,不知道是充电电压还是什么检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