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bios求助!如何用PCI强刷PCI-E!坑爹的显卡!

楼主(2014-08-31):
我又一块显卡一直当在2b动不了!刷了bios还是一样!之前我从一个山寨的gts450显卡拆了一个bios芯片装上去!既然可以开机不花屏!我的显卡是9600gt!所以我就备份了这个bios!现在挡2b我用PCI显卡可以识别到核心跟bios芯片!我想问的是如何用pci显卡强制刷rom到pci-e显卡!-4 -5 -6这个不行!我技穷了!或许是不是bios芯片损坏了!

网友:
可以用编程器刷下看看

网友A:
档2B都不是问题,目前这种老卡尤其是N卡什么2R 2B几乎我都可以秒杀,这种问题不难的哦。你要考虑2R不过是为什么,一方面是G94-A -B以及G92-B这些BIOS里带了2R保护的代码,而某些原因导致花屏引起2R2B不过。另一方面,PEX供电为到达核心指定的点位上,核心无法达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你这种卡几乎可以秒杀秒判断到底哪里问题,还在纠结什么BIOS问题,真的是想的出来,尽听论坛里那些2B们瞎比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档2B都不是问题,目前这种老卡尤其是N卡什么2R 2B几乎我都可以秒杀,这种问题不难的哦。你要考虑2R不过是为 ...

但是我刷其他显卡的bios过2b了!可以显示!也许你说的是对的!那请问是核心无法达到正常工作状态导致过不了吗!我的显卡弄过供电!就是那个560的电容没电压!我就直接从核心电压那里引电过去!请问您是如何秒杀这些问题的啊?什么事PEX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档2B都不是问题,目前这种老卡尤其是N卡什么2R 2B几乎我都可以秒杀,这种问题不难的哦。你要考虑2R不过是为 ...

什么问题!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