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独显开机七声报警

楼主(2014-08-31):
手上有台DELL M5010 AMD独显开机7声报警,通病大家都知道北桥216-0752001容易出问题,直接拆机上BGA干北桥,加焊冷却后上电还是七声报警,手上刚好有这个北桥就直接换了一个上去,MD涛声依旧,焊盘没有掉点,旁边也没有掉件,以前修这个机器都是加焊一下就OK,看来这次没这么简单了,上电电流能到1.35,求大神支个招,在线等

网友:
是不是显卡虚了 7声不一定就百分百是北桥

网友:
屏线,屏都有可能的,如果是独显,还要考虑显卡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个M5110也是七声报警,干过北桥显卡涛声依旧,是A4的处理器,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因为有没有内存电流是一样的,应该还没过内存

网友:
你要确定你手里的北桥是不是好的,故障不要跑远了

网友:
显卡的事。。。。

网友:
DELL  AMD 的报警 一般我修过  很多台 北桥加焊下就好了    CPU 也容易坏   还有DELL 的屏线没插紧也会报警的

网友:
以前遇到是换的屏线好的

网友:
估计和显卡拖不了关系

网友:
显卡 屏显 屏 都要报警 晕倒一回 修了显卡还这样 结果把屏显接口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确定你还上区的北桥百分之百是好的

网友:
有显卡加焊显卡, 没有加焊北桥,  不行拆下来重值

网友:
看看屏线有问题没

网友A:
GPU Reflow : GPU的回流

网友:
已经发现是上家做了手脚了,好多电容换成了电阻,现在求张北桥附近高清图片

网友:
老手的经验是修不上也不要扩大故障范围,最好先用风枪稍微加热一下北桥,加电测试,如果不亮再加热显卡试一下,不要长时间吹,小小的预热一下,桥不会坏的。。上来就加焊北桥,北桥温度控制不好太爱坏了。。先预热判断。。。

网友:
这是N5010通病,,,,维修多的师付一看就知道  用风枪行吹吹,,,

网友:
北桥的问题,AMD系列的,通病来的。

网友:
一般是北桥。

网友:
这个机器屏幕  屏线都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不行换个新的桥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北桥这一块,显卡都是报八声

网友:
建议楼主再搞个北桥试一下

网友B:
楼主 有结果了没有呀

网友:
坑爹的M5010,北桥吹下行了,第一次开可以亮机,第二次就不行了,电流跑0.5

网友:
一般来说还是北桥,不可能是屏线,屏线错误一般是3声报警,楼主看看是不是桥背面的电阻电容焊掉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求高清图片啊,已经发现是被做手脚了,弄了好多地方,哎

网友:
要确保BGA做好了,然后桥片要是好的

网友:
先把插槽这些给清洗下看行不要是不行你换CPU试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 最近正在努力学习

网友:
可以再吹下显卡!插下屏线

网友:
估计显卡

网友:
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现加焊一下北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 Reflow : GPU的回流

看不懂、可否解释下是什么信号、来自哪里、到哪里、感谢了!

网友:
看来屏线的可能性也很大、楼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
此板已经成功修复,找朋友借了块一样的板,对照着把调换的电容电阻全部补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有结果了没有呀

已经修好了,找了块一样的板对照的补全调换过的电容和电阻就OK了

网友:
好像显卡问题是8声报警吧!不是7声

网友:
有显卡的先考虑显卡,在去加焊北桥啊

网友:
首先要保证你更换的那个桥是好桥,如果不行的话,要仔细检查外观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有时也会导致这种,我在论坛里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搜搜看

网友:
人为故障本 下图纸看看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呢,怎么不试试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CPU停止信号复位前置高表示CPU退出停止状态,这个信号没被置高就是CPU报错7声报警

网友:
高手在论坛呀,学习了

网友:
来自: 山西运城
北桥,显卡,屏都有可能吧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一下,不一定是北桥

网友:
楼主是不是你加焊的时候动刀别的东西了啊,这种问题修过好多,基本就是北桥,之遇到过一次就是显卡的问题!没有别的可能了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先插拔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1.3这个电流,北桥可能性最大吧。换了不行就再换一颗。001的桥应该挺多换的。

网友(2014-10-23):
我这也有一台 报警7声 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行 怀疑cpu有问题,因为没有DDR3_A_DRAMRST#,这个是内存的复位信号,cpu管理内存,手上没有cpu等找一个换上试试!!!!!不知道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