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 W2243SV 奇怪闪屏故障

楼主(2014-08-31):
这台显示器原来的故障是指示灯闪,不亮屏,判断是高压不开启,用代用板替换后,故障修复,恢复正常显示,但是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故障,在桌面下显示完全正常,但一打开应用程序,屏幕的下半部分就变黑并且上半部分闪烁,闪烁几次之后黑屏,接另外的显示器把打开的应用程序关掉,再接上这台显示器,就能正常显示,用代用板调好分辨率无法点亮,白屏,用原来的板就是上述故障,求解,谢谢,

网友:
驱动板或刷个程序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现在通用板很多你先确定故障范围啊 这类如果有灯管的话放电的多重做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驱动板坏掉咯,呵呵,我把屏拆下来用到另一个屏碎的显示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