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瞅瞅这是多大的电阻

楼主(2014-08-31):
RT8855 CPU供电芯片的48脚EN上连接的电阻掉了,导致无CPU供电,这个电阻一般取多大的合适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啊

网友:
这个要查图纸,如果是保险电阻的话10欧姆之内都可以

网友:
1K  4.7K  EN脚好像是这些吧,一般我是用1K就下去了,

网友:
1K的电阻,另一边是接地的,还有一个小三极管,一个4.7K的上拉电阻

网友:
主板不样可能会有小小的区别

网友:
用1K的电阻试试

网友:
1K  4.7K  EN脚好像是这些吧

网友:
各位是怎么知道的啊,

网友:
一般我用4.7k,这样电流会控制在1-2ma,不会坏大事

网友:
个要查图纸,如果是保险电阻的话10欧姆之内都可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134-1-1.html这个贴子给你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