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31SD 不触发

楼主(2014-08-31):
   华硕 U31SD  客户说 能开机 不充电   我接到手上 插上电源第一次 开机 进系统 看不能充电  关机之后 在开就不触发了   板子拆出来  测 EC 3.3供电正常
  在 测 RT8206A   没有 输出 3 5V      RT8206A   EN1  EN2  都没开启信号    手上没图纸   EN1  EN2 是  EC  发出来的 VSUS_ON转换来的   但是想让EC发出VSUS_ON     要EC 供电正常   还要AC_IN_OC# 为低电平 加到 EC 才可以输出  VSUS_ON开启信号   我测 了AC_IN_OC# 已经是 低电平了  EC 还是没发出VSUS_ON      版号  U31SD  没有图纸     那位大哥有 传一份来吧     还有那些条件满足 EC 才会发出VSUS_ON

网友:
RT8206A  的 LDO 是 正常的

网友:
BIOS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看看EC 还有南桥吧

网友:
EC带BIOS吗

网友:
华硕BIOS爱坏

网友:
我 刷给 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U31SD  U31JG  都是  没有 VSUS_ON   去掉BIOS 就有  刷了 BIOS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