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5C-i没复位 求思路

楼主(2014-08-31):
一富士康P5C-i 各电压都有了  时钟也有了  就是全板无复位  大神给帮帮忙哈

网友:
全板子没复位就按复位电路维修啊,以复位针脚和pwrok方面查找。

网友:
有没有人修好过的,修了哪里呀

网友:
这种故障不会修,也就修修供电,不行就刷刷BIOS吧

网友:
供电都正常查POWGD POWOK和时钟

网友:
换时钟好的!

网友A:
时钟正常指的是哪呀,桥,CPU,还是全板都正常,复位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查VRMPWRGD 和PWROK啊, 测试下IO的脚位,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
pg~shutdown~貌似这些都很重要

网友B:
一般就是PG信号的问题啦,没图的话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正常指的是哪呀,桥,CPU,还是全板都正常,复位条件都满足了吗?

查时钟时疏忽了

网友:
看IO的引脚。pwrok 有没有高电平。。有没有发往南桥。。

网友C:
一步一步地来,要仔细查,否则会走弯路的。时钟都正常 了再查电源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是PG信号的问题啦,没图的话不好找

嗯嗯 的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步一步地来,要仔细查,否则会走弯路的。时钟都正常 了再查电源PG。

嗯嗯  以后多注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