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次蓝屏次次代码不一样

楼主(2014-08-31):
昨天接了一台联想昭阳C466A,客户说不定时蓝屏,还附带一张A4纸,上面写满了蓝屏代码,客户说每次代码不一样。留级测试,昨天下午半天没见蓝屏,快下班的时候蓝了三次,就是次次代码不一样。今天一上班开机进系统后就蓝屏了,又重启了几次,次次都蓝屏,次次代码不一样。求大神们给点思路,我是歌手,哦,不对,我是新手!

网友:
先排除软硬件冲突兼容问题,引起蓝屏的地方很多,中毒,灰尘,CPU (比如温度),BIOS,内存(比较少),硬盘(大部分为硬盘),还有就是一些板子上的电容不良引起,可以硬件用替换法,软件用重装系统或逐一盘查硬件,【新手说明只作参考,如有问题自行解决】

网友:
先重做系统看看吧,,内存不良造成蓝屏的也有不少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温度过高也会蓝屏

网友:
说有外设全撤掉  再修

网友:
这样的情况最先从内存开始,内存损坏的现象一般都是这样,当然也不排除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我觉得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