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米罗 19显示器 不通电,求解!!!

楼主(2014-08-31):
客户拿来一米罗显示器,不通电
拆机测量300V正常,5V  12V没输出,感觉应该是电源部分问题
然后就用基地的电源模块,改了下,5V 12V有了
但是接通驱动板,按下开关,指示灯还是不亮
以为驱动板问题,更换后,指示灯还是不亮,还是点不亮
我把驱动板放其他屏上试了,是正常的,
驱动板5V 3V也都有,
求高手给个思路,5V 12V有跳变,但都不是很大,5V在4.8-5.9左右的来回跳,

网友:
5V 12V如果是空载的时候 有的电源板是有跳变的。

如果连接了驱动板后高压板后还有跳变的话,那说明电源有问题,看看滤波电容,查反馈

网友:
有跳变,说明电源板还是存在问题的,带负载能力肯定不强的!

网友:
量一下灯管驱动的MOS管有否击穿,如果击穿的话,也会造成你这种现象的。

网友:
接驱动板才跳吗?

网友:
将高压板 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
同上。将高压断开。外接光管。看看指示灯能亮不。高压短路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你模块线路接正确没有,要是接的正确那就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电源板还有问题,你修的显示器是多大的?

网友:
还是把原电路修上把

网友:
你先查开关灯能关不,能关一般驱动板没有问题,开关不能关,先确定按键是否好,再确定驱动板,都正常,看是否暗屏,是暗屏一般是高压和灯管,高压问题改高压就可以,灯管问题要是四灯改两灯就可以,还有一个ON信号给高压开起信号,是否正常,不行你可以到驱动板拉个3V电压给高压开起信号。

网友:
只要电源板电压正常,并且不跳变,就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修好原来的电源板

网友:
查反馈及保护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管理  耦合器  后模管  滤波电容    小电容  断开高压条  能换的都换了  最后换了个开关管   炸了  可能是拿错型号了    没办法了 只有换板子喽   负载跳水到底是这么回事   求大神开窍   难道真的是开关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