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高手,优派VG1921W显示器,用一个小时后·电压高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4-08-31):
优派19寸的显示器,用一个多小时后,黑屏,测量12伏电压升高到27伏,过一会电压又正常了,好像是哪个元件热稳定性不良,光耦,431都换过,求大师指点一下·电压升高的原因,电源芯片是7575
芯片
黑屏

网友:
个人感觉在电源次级及12V负载上

网友:
12V升到27V,那你看下5V电压是多少,有可能问题出在5V这边

网友:
显示器修了好几天,终于修好了,拆装10多遍,是一个电阻坏了,点时间久了,电阻阻值变大,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