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希捷12代无法进T级模式

楼主(2014-08-31):
现在手上有两块希捷的盘,一好一坏,坏的那片想修复,用的CP2102USB数据线。
坏的那片接上后用超级终端按CTRL+Z无反应,好的那片盘,测试过能进,望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试试短接看看能不能进指令

网友:
不能出指令,首先确定电路板是好的,还有些希捷盘,需要短接才能进指令模式,不过,就算不短接也能出现信息。

网友:
看能不能进F〉,不过现在12代都没有免费的工具可读写ROM和固件。如果是电路板的ROM,还可以靠编程器重写修复。要是硬盘里固件问题,那就得买1万以上的专修工具了。

网友:
硬盘这东西学问真大,我手头也有一个12代不认盘的,不知道咋办

网友(2014-10-06):
学修ST盘表示压力大啊

网友:
太难了,这个问题都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