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0v进水。

楼主(2014-08-31):
版号:X450CC
进水机器,拆开,板子显卡供电部分进水,处理后,触发,电流到0.22。 发现显卡供电芯片周边断线,2R2的电阻不导通。接好,换下。上电1.25 点不亮。测显卡供电0.9。显卡底部无水迹,南桥换过,显卡修过。不知道是不是BIOS 的问题。
BIOS 版本REV 2.0的 不知道跟论坛的REV2.1  一样用吗?

网友:
网卡也 进水了,我拆掉也一样的电流。

网友A:
没刷过这个BIOS。可以试试看 只要刷BIOS前备份就没有风险了

网友B:
这个机子进水的面积太大,修好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呀

网友:
华硕不好修哦

网友:
华硕就是爱热,别的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刷过这个BIOS。可以试试看 只要刷BIOS前备份就没有风险了

BIOS  刷过了  还是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进水的面积太大,修好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呀

面积不大,就显卡供电烂了,板载内存我也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