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开机白屏,求助啊!!!

楼主(2014-08-31):
我外接能显示,然后我换了屏,开机有背光无字符,换了屏和屏线也是有背光无字符,然后吹了显卡,还是一样,接口我也清理了,求哪个大神大大给我点思路啊,我是学徒!!!

网友A:
哪个大神大大给点思路啊,在线等待中

网友B:
要不你把BIOS再给刷一下呢,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把BIOS再给刷一下呢,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

能点亮,外接能显会是BIOS问题???

网友:
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
找个图纸看屏接口的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屏供电没有

网友:
把旧屏的码片换过来试试

网友:
屏供电被拉低了吧!故障应该就在主板屏线接口,正反面的三极管上

网友:
还是要考虑屏、屏线、接口的问题.

网友:
先测屏供电,正常的话再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的几个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屏线接口缺供电。换南桥绝对好。不过没必要,直接拉3.3V过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大神大大给点思路啊,在线等待中

查接口屏供电,LCD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