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BIOS芯片是不是高温容易坏?

楼主(2014-08-31):
问题1:这种BIOS芯片是不是高温容易坏?

操作过程:我用风枪拆下来刷bios后校验错误,又从料板上拆一个下来直接刷不上去了!可以读取擦除

问题2 这个BIOS用示波器打CS RD WR 脚的波形具体怎么操作?我怎么打不出来?
操作过程:探头一脚接地,一脚去点要打的脚,然后按AUTO,探头已调成10x   好像只能打晶振的波形

补充内容 (2014-9-1 12:41):
问题1已解决!很简单!电脑USB接口的问题!南桥重值了一下OK

补充内容 (2014-9-4 17:08):
问题2已解决 刷BIOS OK

网友A:
这样的是很容易坏的,最好用烙铁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是很容易坏的,最好用烙铁取

郁闷了, 又要耽误几天

网友:
BOIS芯片不容易坏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建议你换个座子吧,我的换个座子就好了

网友:
还没搞明白你是要换BIOS芯片还是BIOS程序

网友:
座子换个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我刷BIOS还没出过问题,就有一次一款宏碁本拆下BIOS准备备份的,备份完装回去就开不了机了,后来又找了一个程序刷上去好了

网友:
bios 程序爱坏,   芯片很少有坏的

网友:
这种芯片不易坏的!

网友:
很少坏的   只要能忍到    一般坏不了

网友:
不容易坏吧 下的时候温度别太高

网友:
BIOS芯片坏的到是不多见啊

网友:
加热中间很容易坏的

网友:
吹多了当然会坏  温度低一些

网友:
有的时候多刷两遍就刷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