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1800FP 一闪一灭 求助

楼主(2014-08-31):
DELL 方平显示器,不输入信号,正常提示无信号输入。输入信号后,就会一闪一灭,亮的时候图像显示正常,灭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仍然为绿色。电源板换了还是老样子。这个闪不是背光的问题,我点灯的高压条点过,灯管一直亮着也是一闪一灭。这老屏,现在的通用版不能用,无奈求助大家!
希望路过的高手们,点点一下!

网友:
顶  顶  顶,我自己顶起来!

网友:
查查VGA输入接口有没有漏电,或者重写数据、换MCU

网友:
1. 驱动板问题;
2. 不能换,那就只能修;
3. 软修:刷MCU;
4. 硬修:驱动板供电、信号。

慢慢来吧。。。。。。

网友:
驱动板故障,换通用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