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D830屏幕无法显示,但能亮。

楼主(2014-08-31):
如题,很老的机器了,戴尔latitude D830,不知道怎么突然屏幕在闪,就是有一部分地方是黑的,然后关机重启之后就变成图中的样子了,一按开机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显示,过一会儿就听到进入windows的音乐。
请问修的话大概要多少钱?值不值得修?用了有四五年的机器了,平常就是妈妈用来看剧偶尔看看网页而已。
谢谢大家。

网友A:
很明显   显卡虚汗了

网友B:
看看啥显卡啊  看着像是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C:
此故障我们称之为白屏,建议拿到专业维修店。。楼主在这里问价钱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D:
还是有价值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显卡虚汗了

集显的。字数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啥显卡啊  看着像是显卡

集显的。字数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此故障我们称之为白屏,建议拿到专业维修店。。楼主在这里问价钱就没有必要了。

小地方,我怕被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价值修的,

好的,就怕修一次几千块,不如买台新的了。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的,就怕修一次几千块,不如买台新的了。

楼主看玩笑吧 修一下 哪有几千块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玩笑吧 修一下 哪有几千块啊

碎屏应该要几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碎屏应该要几千吧。

屏坏也要不了几千 几百应该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地方,我怕被坑。

专业维修店一般不会坑你的。。还有维修价值  几百块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修修就好,不用几千块,去了给个五六百修好就行了

网友:
屏无有信号导致的!

网友:
换个改良显卡吧耐用

网友:
拿去维修店吧 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8400显卡。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