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1):
最近遇到好几台 dell1088白屏 均是屏线问题 望大家别走弯路
DELL

网友:
是屏线的不良还是屏显接触不良呢。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个屏试

网友:
我也是先换屏在先

网友:
基本都是先换屏试的

网友:
屏线不良,这活最愿意接 了。

网友:
我碰到屏线问题的真不多,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