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摔过笔记本 主板桥摔掉n多点 还有救么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4-08-31):
有人愿意搞么

网友:
这个给400元都没几个愿意搞,难度忒大了

网友:
摔了那么多的点,危险

网友:
掉一个二个没事,这么多点换板吧,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建议你别搞了,就算搞好了也不稳定的,收了的钱你还得吐出去

网友:
不像是摔得,像是压的或者是取桥的时候撬的

网友:
搞不了,告诉客户就算搞好了也不稳定,客户一般都会接受换板的

网友:
不要修了 扔了吧

网友:
或者飞线 也行

网友:
多数是没戏了

网友:
兄弟啊!这是太多点没啦!

网友:
摔坏的机子碰到就头疼

网友:
肯定能救,但是就看你值不值去花那么多时间去改

网友:
以前我还修过一个
还修好
多半天飞呀.

网友:
没得救了  换板子吧

网友:
慢慢可以飞好,抹上绿油就可以,有的是空点,掉的多的走线都在附近

网友:
这种别浪费时间了,直接换板子

网友:
直接放弃吧!我刚收回来一个戴尔N4030也是摔过的,按着显卡可以亮,拔下显卡一看掉底掉了一堆,都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肯定是拆芯片时蛮干造成的掉点,摔不出这么高水平的。

网友:
机器估计也兰掉了把

网友:
摔过的掉点 基本没维修价值 了

网友:
练习技术,你就飞线没事玩,要是做生意还是换板子,时间比这个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