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花屏

楼主(2014-08-31):
T400花屏  加焊显卡好了   过一下又不行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你们修过这种问题求解一下  谢谢

网友:
凡是加焊都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解决根本问题就只能更换芯片

网友:
个人认为是显存颗粒。

网友:
拔下来植球啊

网友:
最好是换显卡,并做好散热

网友:
逐个加热显存试试,,要控制好温度 小心爆珠,

网友:
有木有黑胶

网友:
有黑胶要取下植株

网友:
T400灌黑胶的吧!加焊肯定是不行的,直接换吧!BGA技术不好的话最好还是别自己动,很容易掉点的

网友:
重新直球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