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EX16插槽安装显卡不显示,PCI-EX8插槽能显示

楼主(2014-08-31):
请各位师傅帮看下怎么回事,经查PCI-EX16插槽有8对耦合电容对地值跑数,无穷大“1”.

网友:
少打一个字“不”跑数

网友:
无穷大是正常的吧

网友:
主板设置或显卡支不支持16倍的插槽。

网友:
感觉和北桥有关,可以加焊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