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笔记本显示屏背光灯不亮,排线和显示屏没有问题

楼主(2014-08-31):
联想Y460笔记本显示屏背光灯不亮,排线和显示屏没有问题。为什么?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
那个LCD3.3那个电压有吗?

网友:
去查屏供电 有没有啊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查主板这边的电压

网友:
都换了 就查供电哦!

网友:
背光灯的开启电压有没有,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
上楼说的对,开启信号

网友:
说下具体情况啊,有暗影没

网友(2016-05-25):
那就是主板了

网友:
主供电  屏开启电压 你把屏接口电压写出来 才 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