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全网首发ASUS VE228DE显示器维修附带MCU程序

楼主(2014-08-31):
                         全网首发ASUS VE228DE显示器维修附带MCU程序
  此显示器来时,通电指示灯亮5秒左右即灭,在按没反映
同行的机器,让他一会来拿,下面拆机维修。
电源板扫荡一遍没发现异常,驱动板大概看了下,也没有烧毁的痕迹,然后就想刷程序了,可是找了个遍也没找到,随即上X宝找到一家。可是聊 了几句对方就没下文了。没办法在继续看吧。
把电源板到信号版的线拔掉测量橙色线有3.3V,红色5V其他没电压。又装上后发现橙色线变成1.1V了,看到了希望。断电测阻值只有200多。拔掉连接线发现信号板这边还是200多,把重点放到信号板,发现3.3VL10 L7中间两个贴电容直接进入主芯片。
直接断开L7发现是主芯片这边把阻值拉低。在这之间就只有2个电容,随即断开L7旁边的电容,阻值一下子恢复到900了。此机OK
各位看官请加点分吧。三克油外瑞玛驰

ASUS VE228DE显示器 MCU 256KB.rar

网友:
厉害!算是秒杀了。

网友:
没接触过显示器。不过看你的分析头头是道

网友:
AUO佳世达工厂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