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BP-G41A2-R10 挡系统LOGO

楼主(2014-08-31):
   IOBP-G41A2-R10  挡系统LOGO   关于电压挡LOGO的很少。没见过。直接干南桥、OK!

网友A:
挡画面都是南桥的几率那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挡画面都是南桥的几率那么高啊。

   是。不是别的。就南桥。还有这个板子有四个串口芯片

网友B:
遇见过南桥造成接硬盘就反复重起的。

网友:
挡LOG O  南桥问题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见过南桥造成接硬盘就反复重起的。

   这个板子是农行ATM机里的。系统老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