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主板跑C1

楼主(2014-08-31):
               今天接一技嘉 GA-G41MT-S2主板跑C1,反复重启。

网友:
IO  BIOS吧 干了再说

网友:
c1 是内存 刷下BIOS 看看内存的条件 VDDSPD 始终 复位 总线

网友:
查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SPD供电, 还有技嘉的BIOS喜欢出问题,吧两个BIOS的位置对换下看行不行,

网友:
刷个BIOS  COM口蕊片

网友:
内存没复位

网友:
系统总线和SPD电压正常

网友:
两个BIOS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8753-1-1.html

网友:
你就给一句话啊

网友:
这种机器容易坏BIOS 建议耍一个试试

网友:
可能内存,某个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是GB南桥吗?换个桥试试,GB南桥坏的太多了

网友:
不插内存反复重启 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技嘉的主板跑C1,一般先刷BOIS,如果不得再检查其它的。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供电的条件正常的话,刷BIOS

网友:
手上这片刷了BIOS  换了IO  无果  换南桥 OK

网友:
COM口芯片取了没?内存上拉和输出的0.7V没有也会导致

网友:
测内存总线供电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