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疑难,ACER V193W显示器,显示主机信号正常,但OSD显示乱码

楼主(2014-08-31):
一台ACER V193W显示器,原故障是有时黑屏,经查灯管坏了换了好了 ,但是OSD显示却是乱码电脑开机显示器没图像,等进了系统才有图像。

网友A:
重刷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菜单乱,重新写个程序

网友B:
遇到过驱动板子坏的  刷了没鸟用

网友:
貌似 和换灯管关系不大   刷下驱动板程序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刷一下程序看看。

怎么刷啊?

网友:
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驱动板子坏的  刷了没鸟用

那也不一定 排除一下程序 那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