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行,被一台邵阳K27折磨好几天了,求各位大神指点解救

楼主(2014-08-31):
版号DAOKL7MB6E0。客户拿过来为不开机,用恒流源上电电流0.07A掉电。示波器抓电压SUSON开启的电压正常、MAION发出立马掉电。查MAION开启的电压除了+0.85V没出来其他电压都抓到了。控制+0.85V的第电源管理芯片是OZ8117L,查工作条件,5脚VIN19V正常,3脚开启信号ON/SKIP(也就是MAION)出发时有,一会就掉了,开始我以为是MAION被拉低所以掉电了。查与信号脚相连的电容没发现短路或损坏,对地值580。12脚、18脚VDDP和VDDA都有5V。电感PL6对地值512,也没短路。可是电压就是不出来,没办法直接换芯片OZ8117L,换了还是不出来,郁闷。。。。。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所有已抓到的电压都没与发出POWERGOOD.求各位高手给小弟支招,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新人被无视

网友A:
不好说啊 看看S4的内存电压出没 从这入手

网友B:
我想应当按时序来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啊 看看S4的内存电压出没 从这入手

内存电压出来了。机子修好了,都怪我自己不够不够细心,之前换过IO,不小心把IO连接到开关和HWPG信号的2个 10K电阻弄掉了,补上电阻再再换一个8117L芯片那就点亮了。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应当按时序来查电压

时序确实是个好东西,看来还有是有很多东西要学。

网友:
图纸上传一份啊

网友:
论坛里有了,好像上传不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东西了,滤波电容

网友:
没图纸,分析不了呀

网友:
新手都有这个情况,不过还是要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