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D不显

楼主(2014-08-31):
此机问题怪外接有背光无显示内屏无背光无显示北桥换了两个一个新一个旧BIOS刷过屏换来试过都不显,大神门LCM_BKLTEN那几组信号需要其它什么条件北桥才会发出高电平求解

网友:
此机是集显AMD芯片组的

网友:
北桥工作条件查下

网友:
谢谢回复机子刚刚已经修复是北桥后面一个小滤波电容坏把3.3V拉低为1.1拆后直接飞线OK关于北桥发出那几个3,3电压开启信号是得检测到屏才发出的。

网友:
AMD的温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