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一个菜鸟级别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4-08-31):
适配器有19v -4.74A的,有的是12v-4.74A的。。。这两个适配器不能通用吗?电流一样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你真是菜鸟一个!电压跟电流两个指标都一样才行。

网友:
这个问题太不专业了。举个我们都熟悉的例子吧,,笔记本适配器是19V 4.7A 的 如果换成16V 4.7A的话是开不了机的   因为公共点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菜鸟一个!电压跟电流两个指标都一样才行。

哎!都怪当初没有好好学

网友:
你觉得可以吗  如果潘长江能替姚明打篮球   你的12v就可以喝19v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