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3 hm55桥开机电流上到1.4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4-08-31):
今日客户拿来一个惠普cq43本本,用可调电源待机是0.027A,按开机键之后,电流直接跳到1.3a升到1.4a就不动了。。。屏幕没有显示。。。。看了
半天也没有思路。。。求解啊!大神。。。
不显示
惠普

网友:
复位时钟PG查了都有的话,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显卡 坏了 ,你看看吧

网友:
CPU复位有了,先刷BIOS,再考虑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