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 电流0.38 裸机 0.28 维修

楼主(2014-08-31):
三星 RV415 BA41-01534A 图纸,bios,

网友A:
KBC3_PWRON 3.3v(正常) Q539G级也有3v3

既然KBC3_PWRON 3.3v(正常)那么Q539的G极就不应该有3.3V电压,是Q538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BC3_PWRON 3.3v(正常) Q539G级也有3v3

既然KBC3_PWRON 3.3v(正常)那么Q539的G极就不应该有3.3V电压 ...

具体没深究,只要KBC3...正常 直接一根线解决就好,除非后面以后出现短路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个MOS吧Q539,你这个图纸先收藏了,淘宝真心很坑 图纸+BIOS+点位图 15元

网友:
还是应该换掉Q538

网友:
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没深究,只要KBC3...正常 直接一根线解决就好,除非后面以后出现短路

直接短接Q538的DS极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换Q538.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Q539,或者查出不导通的条件

网友:
q539的g级要为低电平才使q539导通呢。

网友:
记得有人发过这样的贴子吧,这个机器的CPU是焊上板子上的

网友:
我 今天修个这样的本子。没有APU供电 其他电压都有,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2014-10-08):
今天 刚修一台版本号是BA41-01532A的,图纸点位一样,开机电流0.29, 测量电压都正常,刷了楼主的BIOS开机故障一样,测量Q539的4脚电压3.3V,1脚电压1V,3脚控制脚3.2V电压,Q538的1脚电压3.3,3脚0V,测R831电阻一脚0V另(一脚3.2V连接Q539的3脚)短接电阻Q539电压0V电流上到0.79,断电再重新开机后一切正常,BIOS就是用楼主的进系统也正常,试几次都正常了,为保险起见还是直接短接Q539的4,5脚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估计Q538问题,你这样直连的话它待机就有后级电压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RV415  跑0.28不动了。Q539 4脚只有1V电。万用表打了下是个P沟的管子。直接把4,5脚连起来就好了。测试一下午没问题。我的机器,Q539有点腐蚀的痕迹,估计管子本身也是坏的,6脚的P沟不好找 直接短接了。

网友:
精啊,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点位图软件啊 ,打包上传啊  在哪下载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以后最好还是换管子,三星没有点位和图纸真的不好修啊,手上有片450R4V正在修。。